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02):
问题是这样的,在同一局网内,用户共享打印机.主机打印都正常.其它的机器也都能连到这台打印机.问题是打印时总是只打印文档的第一页.(比如有五页的文档,就只打第一页码.)打印机为联想LJ2200
页码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再不可以的话,就清零。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将与主机共享的其他分机的打印机首选项设为与主机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微软补丁的问题
微软补丁KB961371
如果是SP3就卸载SP3补丁

网友:
系统问题,KB961371、KB971633、 KB973346补丁存在打印方面的问题,卸载了再重启打印服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