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第一次修主板

楼主(2009-09-02):
今天第一次修台试主板,问题是LOGO处死机,,插个诊断卡跑50是什么意思啊不懂哎,怎么修啊,
主板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可能好似PS/2 电路不行,查查看

网友:
清了COMS没有用,想刷下BIOS没资料,

网友:
还是建议你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换U,刷BIOS,

网友:
最小化测试,不行就加焊南桥,非bios问题

网友:
应该看看你检测卡的跑码顺序是什么的

网友:
50是不是已经亮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说具体点,可能是桥或有什么设备没有检测到

网友:
联想启天M470E

网友:
估计南桥损坏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50可能是桥的问题大点。刷BIOS看下吧

网友:
都猜是BIOS啊 我想是U

网友:
都能点亮了 用诊断卡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LOGO死机,硬盘没有认到

网友:
三楼说的情况我遇到过 还有就是键盘坏了的花也是到LOGO处死机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加焊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