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CRT故障

楼主(2009-09-02):
两台机器都是调对比度出问题,一台是调成黑的后自己又慢慢变亮.另一个是悬钮调到头了才能发现一点点微微的变化.因为对显示器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想问问相关的维修思路和如何检查判断.

网友:
你说下是什么型号的,好不,否则哪个知道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呢,又如何帮你呢。PBH3XX-4????

网友:
crt?三菱的机芯吧,找上面那块板的问题,电容二极管的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什么“旋钮”啊??查查ABL电路,还有注意观察变亮的时候,CRT管会不会出现回扫线??如果是,一般是ABL电路故障。
如果您所指的“旋钮”如果是调节亮度和对比度的,那这机器也太老了,直接把和这个旋钮连接的安装在机器内电路板上的可调电阻换掉。不过这么老的机器,还留来做什么哦,像管绝大部分都衰老了哦,呵呵,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有同感  确实没有维修的意义了  干脆换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