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550 花屏显卡求助!

楼主(2009-09-02):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B[196608]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4]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5]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6] Modified FB088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k1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646143] chB[16646143]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886931] chB[1886931]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861629] chB[1861629]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200480] chB[1200480]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4078942] chB[4078942]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5503] chB[195503]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96608] chB[196608]

显存为双面,排列如下
正面             U69                     U68

                                                                                 U67

                                                                                U66

背面             U79                   U78

                                                                               U77

                                                                              U76

显卡为128MB,128BIT。测试结果为0-31位出错,请大侠帮忙指出是哪个显存出错、、

网友:
查正面右边的第二个显存看一下他的相关定义看是显存坏、电路坏、还是GPU空或坏!

网友:
核心空焊 的概率  基本可以小到0

检测外围  电路
显存的参考电压是否正常?就是显存供电的  一半电压
一半采用2等值电阻分压而来,这两个电阻一个不正常就花屏
应该是  ddr2 的  吧
摘掉一个显存  打地址线二极体值  看是否pcb  断线

网友:
谢谢两位大侠的建议,我自己尝试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