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N沟道场郊应管能替代双沟道场郊应管

楼主(2009-09-02):
一台SONY笔记本,4812双沟道场郊应管阻抗才190欧,找不到双沟道场郊应管,能不能用单N沟道场郊应管能替代?

网友:
空间够可以用两个单的改一下。不过这类普通的芯片平时应该备一些。

网友:
可以的哦 不过空间够不哦 sony好像以小板为多哦

网友:
我以前做过。可以的。要两个。

网友:
有闲情逸致可以试验一下,否则循规循矩用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