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N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02):
方正R610N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只插电池可以开机,然后再插上外接电源,充电指示灯亮,时入系统看可以给电池充电,然后把电池拔了,只用外接电源还可以正常使用。
只插外接电源或者电池、电源都插上,就不能开机,充电指示灯亮。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是开不了机。把外接电源拔了,马上只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拔下外接电源几秒后,再按开机键就可以开机。
求高人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REF19V是否正常(如果有的话)ACER的板子上有类似性问题

网友:
LZ跑一下开机键,找到一个运放管,LM358之类的,就是那附近的问题了。

网友:
换换3V5V供电电感试试

网友:
感觉是你的主板charge 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