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测时遇到全红的现象你该怎么办?

楼主(2009-09-02):
检测内存时,若是遇到全红的现象。90%以上是PCB的问题,只有10%是SPD不兼容。
在PCB表面的焊盘上,会有杂质在引脚间引起短路。如果使用天那水超声波无效。则应该考虑捣换PCB,将原来的颗粒全部移植到焊盘洁净的PCB板材上,即可修复。捣换下来的PCB将焊盘上的焊锡平整好,清洗一下,留作下次捣板使用。PCB内部损坏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请版主多写一些这方面的经验,上次遇到全红,把金手指和整板用洗板水清洗一下,竟然好了,当时还没想到了

网友:
谢谢,这个经验对我很受启发。不过这个“捣板”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手上有两个全红的,正不知道如何处理呢。洗下试试。但不知怎么洗法。请再指教。清水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