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2):
联想电脑出现LOG后黑屏,3分钟左右进系统,有朋友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吗?bios的二级缓存是打开的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并将启动顺序设置为第一启动为硬盘启动。。。。

网友:
楼上的做过了,一样,就是从硬盘启动,版主遇见过吗?

网友:
换过显示器了没啊。

网友(2012-03-18):
可能是cpu 和主板不兼容,更新一下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