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片联想什么主板型号

楼主(2009-09-02):
我是刚学修主板。不知道这片主板叫什么型号,请大家不要笑我,只有单独主板和一张纸上面写(启天M没有,,S/N写个,AD533EA.....不知道这个主板的型号从哪看,我想下个BIOS的资料。请各位大哥帮个忙

网友:
型号是L-I915M
如果想下BIOS,不能只看这个型号。还要结合机器的型号

网友:
我手上只有一片光板有什么办法没有啊,吗的,写个启天M后面就没有了我到哪去找啊

网友:
轻轻把BIOS上面那层亮的揭开,看有没有BIOS的版本号。

网友:
搞开了,,上面有张纸贴在BIOSS上面,写有,,W7036    FACT306

网友:
我找到哪个主机箱了,上面写着,启天M470E.........不知道哪位大哥有没这种BIOS的资料啊,,我在线等啊

网友:
既然都知道了主板型号及BIOS版本号,然后就百度呀/google也行呀,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772-1-1.html 看这个能不能用,不过最好先备份好本身的BIOS。

网友:
网上找不到啊,,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啊

网友:
去联想网站输入你的sn就能知道是什么主板,或者有可能能下到bios!

网友:
先把原先的BIOS备份,然后找块南北桥,IO型号都一样的刷下试试

网友:
上网查查那个代工的,或上联想网站找找,一定有,期望值最大的找代工的

网友:
楼上的我试了..也是可以开机显示,,诊断卡只能跑到33....换个南北桥相同的BIOS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网友:
在 论坛找找,应该有的。

网友:
只有单独主板和一张纸上面写(启天M没有,,S/N写个,AD533EA.....最关键的,也是能知道你主板型号的8个数字让你......代过了,如果还没找到,就把这EA。。。。。补齐,我帮你上传一下

网友:
L-I915M
MSI为联想代工的板,8楼提供的BIOS可以用!这个主板有BIOS座,拿下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