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vy80M本子没有声音

楼主(2009-09-02):
NECvy80M本子。装上声卡驱动没有声音,但不知道是什么声卡芯片,这个本子是重装上系统才没有声音的。不是声卡芯片坏了。请问一下。这个本子是什么声卡芯片。装什么样的驱动,有一个一样的本装的是:soundMAX的声卡驱动。但这个本子装这个装不上。这个本子的声卡芯片肯定和这个本子不一样。

网友:
在官方下载驱动噻。这个问题小 KI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用你说啊。能下的话。我早下了。

网友:
强行装上就行,没问题的.
正常安装的话设备ID和BIOS识别不正确不允许安装的.

网友:
强行装上。能装上。但没有声音啊。有声音才是主要的啊。

网友:
恢复一下bios默认值试试,然后再安装一下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恢复也没有用。这个我试来。NEC官网没有这个本的驱动。找了好多。装上有喇叭,但是没有声音。

网友:
把那台机的系统GHOST过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静音了,要调机器上的

网友:
可能跟系统有关系吧。。你可以把那个机器的硬盘放到这个机器上看一吓。 是不是有声音。。确定一吓是不是机器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