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500画面全白问题

楼主(2009-09-02):
求助各位高手,有台优派VG500不接信号时能正常显示 无信号 ,接入信号以后则画面全白,但OSD还可以正常显示,估计应该是数据的问题了,有哪位高手有的话麻烦发个数据给我,IC是24LC21A的。谢谢!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试试!通用的,很好找的

网友:
故障点很明确 就是驱动板。。。

网友:
直接买个原状的上去 也不贵而且方便嘛~~~

网友:
多谢楼上的帮顶,再找找看,实在找不到就换通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