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定时暗屏

楼主(2009-09-02):
x40最近一直暗屏(有图像无背光),而且频率越来越快,但是外接正常,用fn+f7切换再弄回来就正常,或者合上屏幕再打开就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人会解决吗??????

网友:
你直接给高压飞2根线上就不会要这样的问题了    你这问题是供电不良 把主供电和信号电 飞上就可以了

网友:
1开启信号,暗的时候量高压板开启信号看是否正常。
2高压板,看是否高压板问题造成带不动负载灯管
3 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高压板换掉  或者是改掉

网友:
加焊高压条....把屏线重新插.多半能解决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

网友:
还是叫他自己去查 ,说个大概拿的问题 一般就是高压条和灯管的问题  具体你自己查是高压的问题还是灯管了

网友:
高压板坏,灯管虚焊。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带不动负载功率不够。

网友:
解决问题了。灯管老化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是灯管有一端接触不良造成的 以前我就遇到一回把灯管线重新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