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61 不开机

楼主(2009-09-02):
海尔 a61 的机器.上电到0.9 然后掉到0.5左右.然后又上到0.9左右..内存拿下来也是这样,应该是内存不过吧.我先加焊了北桥.和内存槽.上电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高手指导一下吧,
不开机

网友:
试着换下BIOS,我升级自己的电脑为双核时,曾拆过A62的BIOS到上面有这种现象产生!重新装上BIOS后又OK了!(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台海尔的A61,故障是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但加电也不显示。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BOLS 问题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这板子我有!需要联系!262531938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北桥是940的还是943的!如果只940的建议先换个CPU试试!940的不要用双可的!

网友:
能测一下CPU的工作条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