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电容拆下来找不出正负极了。请教

楼主(2009-09-02):
图中两个,拆的时候和人聊天,忘记了,

网友:
两个中间的是负极?

网友:
有些卡标称不明确,或者有误的时候,用表量一下最好。
一般电容负端都是接地。

网友:
能教我一下怎么量接地吗?我是业余爱好者,真的不懂。谢谢。

网友:
显卡的后挡板就接地

网友: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者欧姆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试点如果是负极则会显示000,如果正极会有一定数字显示的

网友:
应该两个中间的是正极.

网友:
窄边为正,直插的焊盘是方的

网友:
谢谢大修和可爱的纷纷,还有林万星朋友,经过证实林朋友正确的。但是还不明白怎么看出来的。

哥哥学徒朋友说的我不明白,请简单一点说,谢谢。

网友:
我画很清楚吧?卡上的+标称是这么看的。

网友:
九楼应该是说;窄边为正极(贴片电容,卡上的标称方形缺角那边),直插普通电容的焊盘正极是方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十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上标了 “+”极了,用表量和它短路的就是正了

网友:
我的神那~~~~~~~~~~~~~

网友:
楼主上海哪里 呀我也在上海 有机会和你学习下 我也爱好这东西 我在扑驼

网友:
真是跟大家学了不少东西,感谢大家!

网友:
LZ这电容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圆的丝印是直插电容。方边丝印的是贴片的。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建议送修专业机构,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如果你是来学习的,请先读<新手必读>,先了解论坛规则,然后再来提问和讨论.
你既然是业余爱好者 这2个电容拆的很好啊  是谁拆的啊。 拆的时候怎么不看下呢、。
这2个电容是在风扇边上的  大概是用来滤波的吧 负极接地! 你要是不会没关系我教你怎么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红表笔点显卡挡片, 黑表笔点电容焊盘上面的2个脚  哪个点 万用表叫了 说明他接地了 他是负极、
再说下 电容的正负极的区分啊 ,一个电容一圈是黑色的 中间有一条的白色的靠近白色的就是负极
你可以以此类推! 明白了?  哦对了 你是业余的可能没有万用表 要不要我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