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进系统

楼主(2009-09-02):
不知道什么原因,电脑开机不进系统CMOS也进不了,只有把BIOS放电多次才能进CMOS把软驱驱动关掉后才能进系统,这样用不了几次又需要再重新放电真麻烦,请问各位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呢,电池是刚换的新地.

网友:
把软驱拔掉试试

网友:
BIOS刷了没啊。 要么是BIOS程序问题  要么是BIOS电路上面有问题。给自己一个思路 好好想下。

网友:
真不错,赞一个,继续努力啊

网友:
楼上的真会灌水啊 佩服了

网友(2012-03-18):
应该是主板老化了吧,或者是电容坏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电路或者南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