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加CPU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9-09-02):
今天遇到一n61g的主板,不加CPU可以开机。加上CPU后开机闪一下就断电。CPU坐已经换过老样子。  加CPU不加12V 可以开机, 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CPU核心供电电路IC,MOS管。

网友:
CPU供电部分短路了,打一下上下管的阻值,找出短路的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子你都能换,估计什么上、下管短路的你都量过了吧,换过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这几天太忙了还没有来得急修,等修了再告诉你哈

网友:
分别换电源IC和8266
上次遇到过一例:串行电压1.2V没有,上U后就断电.

网友:
IC和8266都换过,CPU坐也换了! 一开始是跑C1的,再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好的,看来cpu问题以解决,你看内存不过,你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问题没解决,我的意思是在没有坏之前是跑C1的,又试了一下就出现加CPU开机就断。问题一直还没解决掉!不加CPU可以开机。

网友:
有可能CPU有问题.........

网友:
CPU是好的,试过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
还是换一下电源芯片吧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断了没有,上下管,滤波电容。有CPU可以代换一下看,查看CPU底座旁边器件阻止。

网友:
不是CPU座就是北桥

网友:
曾经一块富士康的板就是上CPU就短路,吧能拆的都拆了,但就是找不出是哪里短路,应该是北桥有短路,后来那板当料板拆了。

网友:
依图片看开始跑c1是cpu部分问题,现在可能是cpu座问题,有空焊&针孔接触不良

网友:
你看一下北桥下面的那一个场管的S极在不上CPU时的电压是否有?

网友:
先查MOS电源部分的管,再查电源IC,然后看一下是不是电压比较器问题.

网友:
桥问题,刚送修回来一块,厂家做了北桥,没注意是换还是加焊,板也有变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块,修不了。最后让顾客换新的板了。

网友:
建议LZ加焊桥

网友:
如果可以你就换北桥。

网友:
楼主IC似什么型号?有没有辅助IC?

网友:
估计是内存不过

网友(2009-10-10):
分别换电源IC和8266
上次遇到过一例:串行电压1.2V没有,上U后就断电.

我的现在两片都是这样,换过了也不行,怀疑换上去的6566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的情况跟楼主一样,不上CPU不掉电,上CPU就掉电,不过如果点个七八次,它就不掉了,不过又不这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