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IDE复位电压应为多少才对

楼主(2009-09-02):
一块845PE-RZ主板,开机两个IDE口均检测不到硬盘等IDE设备,打各DD数据线阻值未见异常,试开机时测1脚复位电压,有一个1.3V--0V的跳变,这个1.3V电压对吗?因为我在论坛上搜到的说法是这个脚的电压应为5V,请问它应为多少伏才对.  另跑线测得这个电压由5V经一个440欧的电阻接到一个三极管的C极,三极管的B极接的是一个门电路,E极接地.测量电阻和三极管均正常,C极电压为1.3V.  请高手发表一下这个问题的所在.难道真是SB坏了吗?

网友:
5v,张先生发过IDE引脚定义的图上面有。

网友:
谢谢版主指教! 再问一下:这个440欧的电阻一端接的5V电源,另一端接的一个三极管,5V电压正常,量电阻另一端电压为1.3V,但电阻和三极管测量确认未损坏,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三极管B极上应该有0.7以上的电压吧,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所以C极只有1.3V。愚见。

网友:
对的,B极上电压有0.6V,谢谢你的提醒,看来修机都把头弄晕了....B极上的电压从开机后就一直存在,按复位键此电压也没变化,但门电路电压有变化,C极一直都有1.3V电压,可能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当时测量IDE1脚的电压在按复位键后有一个1.3V--0V的跳变,就认为此三极管是好的....现没有工具拆下这个三极管测量它的好坏,现在我们假如它是坏的,请高手分析一下IDE1脚的电压为什么会随着按复位键而变化?

网友:
补充一下,门电路在按复位键后有一个0--3V左右的跳变,然后变为0V,所以三极管B极不会有电压而导通的

网友:
觉得应该要5V吧

网友:
440相当于一个保险电阻,你可以把它短接看看,要是还是1.3V 显然是不正常的,IDE口都是找IO的
所以IO内部短路把5V的电压拉低,应该怀疑IO
不然你把IO 去掉,在强行供电看看电压是否能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找到了.是三极管漏电.换了一个三极管电压就恢复到5V了........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没换三极管前加焊了它一下,重启电脑测量IDE1脚电压为1.6V左右.奇怪的是电脑能找到IDE设备,而且能正常进入系统...不是说IDE复位电压为5V吗/

网友:
是5v电压,你可以跟其他主板对比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