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PCK主板,常死机求助?

楼主(2009-09-02):
intel865PCK主板,常死机求助?死机时常表现为花屏或放电影时定住,还有有时开不了机,内存重插一下正常,但也有时什么都没有,开关按下去二个灯亮一下,就什么都没,就象没电一样./又有时机子开了,按电源键关不了机,在重启键按下时,再按电源健能关机了./有时主机开了看上不正常,但显示器没信号!
开不了机

网友:
按你的问法 建议拿去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主板可能出现问题,建议不要自己维修,拿到专业维修有关部门维修.

网友:
主要需解决死机故障,好象在看图片和电影时最会死机,看新闻不大会死机。发现显卡与南桥之间的二个管子手感发烫,北桥散热片也发烫。测二个管电压,一个;3.3V、3V、6V,另一个:3V、2V、4.8V。求教这算正常吗?

网友:
检查有无发热异常部位,大面积更换电容。

网友:
看不清楚 不知道哪个电压是哪个脚的 估计是两个的S极分别 3V 2V ? 换了再测吧 这么简单的事 动手就知道了

网友:
国力维修
主板有轻微的短路或者电容漏电,机器开机时间长了,热量增加,造成保护,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有独立显卡不?如果有,换一片试下!!

网友:
440的独显,死机时常花屏死机,已换过一块也是旧的;或开机时进入WIN时光标不会动了死机。CPU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