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 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9-09-02):
dell    2007wfp 加电无反应.拆机测电源板有18V待机电压.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在下新手,不知往下该测那里,请高手指点一下.电源板有个,2sk3548的mos,不知道是不是它出了问题.现在电源板到主板的那排线,只有一个电压,就是18V这个,别的都没有.

网友:
电源输出各路电压都要正常 驱动板才有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那麻烦问您下,这机器待机情况下,电源板到驱动板有几组电压呀,我测到的现在只有一组,就是18V这组,别的都没有

网友:
仔细看一下电源次级输出有几组整流管。一般情况下还有个5V输出电压。

网友:
你可以简单的查一下,从变压器输出有几路 也有可能某一路又经过变换产生新的一路电压,一般情况下,都不是一路电压输出的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我再仔细查一下.有了新消息再告诉各位,先谢了.

网友:
看下电源板有电压不。

网友:
应该还有个5V供电电压的
仔细查一下

网友:
DELL液晶寻求解决方案(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85551
我的这台电源板和这个图上的一样,也是有USB的,两路18V 还有U口扩展卡,只是故障不同.

网友:
这个机器真的是很好修的,昨天我就修了一台,有18V供电,但是没有其他电压,自己做了个电路上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看看这个就知道好修不好修了!!这个机器是优派VP201B的,屏和楼主的机器基本一样,是LM201U04,18V供电,屏线是和普通的不一样,供电是反的,其他线排序也不同!这个机器驱动板是上面的大IC和LVDS接口IC挂了!大IC是BGA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能告诉我下,您是怎么改的5V吗,还有就是,这个5V应该是那儿来产生呢,我看除了18V和地线,还有三根线,是和高压板相连的,那这个5V是高压板产生还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产生呢.我没看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为什么非要改5V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现在只有一个18V供电,加电后,机器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你这个机器电源板只输出18V一路电压,那么驱动板需要的相应的3V3,5V等电压肯定在驱动板上有DC-DC电路完成,而不是靠你改什么电压

网友:
把你的显示器外壳标签,驱动板号,电源板号拍个清晰照片出来!看看可以找到维修图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型号和图,就是9楼的那个链接.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驱动板实际上是3.3V供电的,只要改装上一个高功率的3.3V就可以用了,位置就在驱动板与USB扩展的那个接口的第8针,注意得断掉USB扩展部分的供点哦,我是改好了的,

网友:
最后才发现,驱动板也是坏的,USB护展板也是坏的,没办法了给客户换了一套板,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