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5PEX的板 不触发

楼主(2009-09-02):
有块昂达845PEX的板  不触发 I/O(8712)换了  I/O的76PIN 到绿线的只有0.67V  待机3.3V 1.5V  排针2.5 COMS2.5 连线正常     南桥晶振两个引脚的电压一只是0.28V   一只是2.28V   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差这么大啊,肯定有问题,好像两个电压都不正常啊。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power 要是有电压  不开机 8712换了在说  还是不出发 SB 嫌疑 就很大了

网友:
换个IO还不行的话,就把南桥给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换个IO还不行的话就直接加焊一下桥,再不行的话就换个桥

网友:
I/O的76PIN 到绿线的只有0.67V   绿线与76#直通吗?如果是这个电压就低了,是IO坏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6# 盱眙桂林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的76P是经过两个小三极管到电源绿线的   76P的电压是0.76正常吗  还有南桥的晶振的两引脚的电压也不正常吧

网友:
76脚电压不正常。。要是高电平才行。把相连的那2个小3级管换了再说。。换了可能5V就到76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