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715l1421-2.pdf图纸

楼主(2009-09-02):
求各位大侠来帮帮忙,谁能帮我下栽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7573-2-1.html小弟阅读权限不够,下载分可以给帮忙下载的各位大侠.

网友:
直接说显示器型号

网友:
是电源或高压电路的话  可以找相似的电路做参考就可以了,如果是驱动板的话那就不如换个通用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 f1905

网友:
我只要下这1个就行,其它的不用,虽然上面有很多条

网友:
没关系哦!!!你可以下,我给你传上电源部分

网友:
6# 冠捷售后 多谢老大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