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之后死机

楼主(2009-09-02):
ghost之后死机 三大配件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安装版的试下?有的机器是G不了的

网友:
三大件? 那三件啊。。GHOST以后 封装部署不了 内存和硬盘 坏的比较多的。 你说的是死机驱动也可能有关系。 你可以把详细的问题来说下 我会在线帮你

网友:
纯粹路过各位继续

贝贝 -6 以后路过的时候看一眼即可,免签到

网友:
用DM把硬盘数据清到2000左右再GHOST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