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系统后死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09-02):
最近开始重点研究进系统后死机、重起的问题。最近也修了一些类似症状的扳子,总结以下维修思路:
1. 芯片元件、2 、3极管之类的元件损坏的可能性较低(存储芯片和CPU隐性除外)
2 . 查看主板的发热情况,检查发热大的部位的元件是否虚焊或变质(一般为电解和功率电感、电阻)
3 . 对核心供电部分进行清洁和加焊处理,更换MOS和滤波电容
4 . 检查时钟电路的供电和晶振及晶振相关元件
5 . 显卡接触不良或供电不良都经常导致开机不久就定格和画屏症状

总结:检修进系统死机主要围绕供电不良和元件变质为主。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思路。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现在遇到这样的板总算有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也遇到一机器,不定时关机,在这里,拷了好几相小时,没问题,一拿给客户,说经常性的死机,本来这台机是内存没插紧,烧了内存槽和内存供电MOS管。后来更换了槽和MOS管,是不是这两个有虚焊呢?

网友:
有块ASUS板子有这个毛病,按楼主方法试一下,先谢谢了。好了再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