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GPU加焊后能用多久呢

楼主(2009-09-02):
前两天修了讯景GF 6610LE显卡,拿过一点小花,加焊后测试不花.问题来了用了不到两天又花屏了.现在再怎么加焊也不行了.现在不知道是显存问题还是GPU空焊.还想请教大家一代内存什么牌子内存坏的多一点.

网友:
得看芯片和板子是什么做工的。
有些芯片加焊可以用住,有些只是修卡测试的一部分。具体方案得看维修技术来定

网友:
我帮网吧做的8600GT大概两百只,已经用几个月了,也只有几只返修

网友:
刚刚看过你在别的贴子里的回复。。你应该是直接加焊GPU吧

网友:
我这边  加焊过的  显卡  只要不是agp  的  5600  ti4xx  系列的  老卡
基本上是  风扇不坏核心安逸  很少返修

网友:
加焊过的卡,都要经过测试的, 不然返修会大大提高。

网友:
加焊好的话应该能用半年以上吧

网友:
我这里已经加焊过几十片7600和7300系列的显卡,返修的很少,大BGA(33.5*33.1)的基本还没有返修的,最久的已经三个月了,是在网吧用的!我也不清楚能用多久,这些显卡打部分是花屏问题,除铭暄的7300GT全部修挂了无一成功外,其他的基本修好90%,个人经验感觉:使用好的BGA焊油很有必要,还有就是看你是怎么加热BGA,是上面加热为主还是下面加热为主,很多人选择从板下加热,我认为板下加热的优点是BGA很安全,但是处理不当容易造成PCB变形,如果是从BGA上面加热,那对温度要控制好,否则BGA容易搞挂!本人用的是BGA加热方式!个人认为BGA的PCB板小,而且耐高温能力强过PCB板,基本不怕变形!呵呵,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