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画面闪烁

楼主(2009-09-02):
今天买了一台长城的22寸液晶显示器,买的时候试着挺正常的,回家之后接上画面闪烁,重新启动之后电脑倒不亮了,不知道显示器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源啊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刷新率太高了,液晶的建议使用60HZ刷新率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分辨率的设置和刷新率的问题,自己再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原来使用的是CRT的话 那有可能是你的刷新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