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工作时序

楼主(2009-09-02):
IBM T40 工作时序

从插上适配器到CPU开机工作执行第一条寻址指令,共分15步,以下为自己理解记忆。

1  当适配器连接市电并插入笔记本后,经过保险电阻到到下面三个地方
    1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东芝芯片(TB62501)。
    2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电源侦测电路。
    3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隔离保护电路。(后连接静态电压管理IC)

2  在过保险电阻后隔离保护电路产生公共端电压(16v),在动态静态电压管理IC前产生。
3  东芝芯片(TB62501)经过内部变压器,将16v转换为3vsw(待机电压)送到IBM专用芯片。
4  电源侦测电路在侦测电路正常后给东芝芯片,IBM专用芯片,还有单片机H8(EC)发送电源ok信号。
5  IBM专用芯片在收到电源ok信号和供电正常(3vsw),给静态电源管理芯片发出静态电压ON信号。
6  静态电压管理芯片在收到静态电压ON信号和供电正常(16v,经过隔离保护电路),送出转换后的静态电压到
   H8(EC 单片机)和南桥。
7  当按下电源开关,有个低电平信号同时送到IBM专用芯片和H8(EC 单片机)上。
8  H8(EC 单片机)在收到电源开关的低电平信号后,发送_PWRSW(低电平有效)信号到南桥。
9  南桥在收到_PWRSW信号和供电正常(静态电压管理IC发出的静态电压),发送SLP_S3/S4信号到IBM专用芯
   片,唤醒该芯片。
10 IBM专用芯片在收到SLP_S3/S4信号和供电正常(3vsw)后,向动态电压管理IC发出A_on B_on
   VIDEO_on (显卡)信号。
11 动态电压管理IC收到A_on B_on VIDEO_on 信号和供电正常(经过隔离保护电路后的16v),经过内部转,
   分别送到时钟IC,南桥,北桥,CPU。
12 时钟IC在供电正常后,晶振开始启振,分别给南桥,北桥,CPU送出所需的时钟信号。
13 南桥在供电正常和收到时钟信号后,向北桥发出PCI_RST信号(复位信号)。
14 北桥在供电正常,收到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后,向CPU发出CPU_RST信号(CPU复位)。
15 南桥向CPU发出PG信号。

网友:
兄弟。你怎么不把各信号的脚位发出来啊

网友: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  当适配器连接市电并插入笔记本后,经过保险电阻到到下面三个地方
    1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东芝芯片(TB62501)。
    2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电源侦测电路。
    3 过保险电阻后(16v)到隔离保护电路。(后连接静态电压管理IC)
这保险电阻在哪里,图纸标号多少?
3  东芝芯片(TB62501)经过内部变压器,将16v转换为3vsw(待机电压)送到IBM专用芯片。
这内部变压器是何物?
另外建议楼主把富士康T40资料中的上电顺序图,结合自己的文字分析也发上来,这样大家看得更明白。

网友:
上面的上电时序问题很多,SLPS3#,SLPS5#在待机时就发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