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触摸板的问题

楼主(2009-09-02):
今天修了一台东芝Satellite  5200-PS522Q的本,安装完系统之后,触摸板不能用(进PE时触摸板是能用的),我从网上下载了TouchPad热键装上之后还是不能用,有不有修过这个本的,请给个方法

网友:
你确定触摸板的线接好。下在驱动精灵,试着安装驱动,如不行,检查硬件配置,记住型号,在网上找。

网友:
驱动问题了网上找应该有的

网友:
驱动从网上找了下载安装之后还是不能用

网友:
www.toshiba.com.cn去下驱动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重装一个系统就好了驱动不行

网友:
重新做了电脑公司8.0的系统,好了!!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