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维修经验总结(09.8.11)

楼主(2009-09-02):
自上次发帖以来,好久没发了,这也是在上次基础上又总结的些经验,希望版主帮我直接贴出来,我不怎么会弄

网友:
以下经验总结仅用于维修参考,希望大家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维修思路,共同学习!
一.775针 2.93G、2.66G CPU不开机或是挑CPU 、不开机
1.挑CPU故障先前从总时钟IC/FSA、FSB、FSC入手,查其信号,以及相关之10K电阻是否正常,电平及(如954119IC/R117、R116、R2等)
2.看JBSEL针帽是否跳错,应为Auto如上双核此电平应为高,上单核则为低(如高则查此Pin是否与CPU座开路,如无则查与之相连上拉电阻是否正常),如无针帽的需查看时钟IC的CLK FSB及到北桥的FSA、FSB、FSC信号
3.上述正常则查如954119FLF(16PIN)之VTT-PG﹟信号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查相关之702三级管以及外围电阻电容(如R323,R17),如不正常则往上查VR-RDY之信号是否正常,
4.后来查得VTT-PWRGD信号异常,阻抗偏低原来为R51cloka 阻抗变小为800Ω左右,换之OK

二.A78GT 全不RST
   Q48位不良,原因是无SB_PWRGD,NB_PWRGD,当1.2V_CPUHT,VCC_NB,MASTER_RST#为高电平时而Q48/C端还是低电平时,可量相应对地阻抗,如Q48/B端还是高电平时可测量Q24,Q47,Q51

Q11无HT_VLD信号到BGA,C142不良
1.2V_HT通过3904和7002做了个简单使HT_VLD信号稍延时的电路,NVIDIA电路时序要求
四.音效播放出现重复停顿
   32.768不良,应该出现在NVIDIA芯片主板上,希望大家多留意此类怪现象
五.A69/NV 双核不开机  1100CPU不开,部分开机不稳定
   83310不良,原因:在治具测量电压无问题,上CPU后内存电压VTT_DDR 0.9V偏低,使CPU内部和内存部分供电不足
六.NV保存不开
   1.BGA到CPU桥线出问题
   2.部分电压不对
   3.BGA不良
   4.32PIN BIOS/2PIN无RST
七. PCIE不显
   1.NF4 S8050/Q21输出端1.5V不对偏高
   2.NV 无1.2V去BGA,如NF520/FB8位断开
   3.PCIE槽,PCIE/PE_PWRGD等信号
   4.BIOS或电容,电容的测量法: 用专门测量的灯具去检测,或通电状态下(不上显卡)用示波器去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平,如一颗电容两端都用电平就可能是电容存在不良.
八.945GC 不开机
   U10/75232不良,原因:75323/13PIN DTRA出问题
九.P35通电断电几次后才开机
    BIOS资料不对,板上有个针帽不起什么作用,原因:针帽是1-2是AUTO即双BIOS功能,2-3只是单纯的USER_BIOS工作
十.NF520上电断电(上负载也断)
   D12/1N5819装反,原因:一端是5V,一端是3V

十一.NF520挡机 “25”
1.        BIOS资料不对
2.        网卡(805X/8040)5PIN/PE_RESET,6PIN/PE WAKE值小
十二.MCP68 KB反应慢

R479不良,BGA内部不正常,R479连BGAM7位

十三.不上电 83627
      83627的75PIN,73PIN为高时,点开关时,83627的67PIN/68PIN能有反应(跳动),同时72PIN已经为低了,主板还不上电,查看电源PS_ON(14/16PIN)还是高时,IO/72PIN到电源PS_ON断线
十四.不开机,时开时不开
      BIOS座接触不良
十五.无CPU电压
     6312不工作:(6566同6312差不多,6566/37PIN是EN电压,35PIN是PGOOD(CPU_VLD)
1 、量ISL6312芯片之10PIN(+5V),29PIN(+12V)正常。
2 、量ISL6312芯片之36PIN(EN_VCORE)信号为低电平(异常)。
3 、经测量Q15之S极无+1.2V_VTT电压。G极无电压(异常)
4 、经查线路图得出Q15之G极与U15(LM358)之第一脚相连,无电压输出。(异常)。
5 、查得LM358之2PIN,3PIN均为低电平(无电压)。(异常)
6 、经查线路图(如下图)发现LM358之3PIN所连三极管Q17,Q19电压均异常。
7 、查得Q19之1脚 CPUVDD_EN上电后为H(高),三脚也为H(高),正常情况下,CPUVDD_EN上电后为H(高)到3脚时应为L(低)。如下图所示。怀疑Q19不良。换后OK。

部分NV/6566的37PIN/PWM_ENLL是由BGA发出,有部分设计做了相关严格的时序电路,如

网友:
对我这种菜鸟来说 简直就是看天书(没有说LZ的意思,个人原因)

网友:
管理员的资料真的可畏精典!!学习学习!!!

网友:
刚开始接触维修;看不懂;呵呵

网友(2009-10-16):
楼主把芯片每个脚的作用都解释出来了,真是佩服至极,请问楼主对那些脚的定义都理解了啊?什么故障查哪些点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2010-07-29):
老大你把什么芯片写上去啊!只写型号搞的我都快看不懂了!(本人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