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的两个开关管负载不一样,如何查啊。

楼主(2009-09-02):
修一电源,原方开关管坏了,查了B极的电阻也坏了,检查后由于没有2.2R的电阻及2K7的电阻,用10R及4K7的电阻代用,空载可以工作了。输出电压也正常。但是测开关管C-E的电压,一个是215V,另一个是85V,B极电压也不同,是什么原因呢。推动管的电压是一样的,到了开关管的B极的两个电压不一样了,一个是0.5V,另一个-0.3V。

网友:
你太牛了 偏置电阻也 随便改变

网友:
是否曾测量过两个大电容的电压?若电容与均压电阻正常的话,两个电容上的电压应基本相同。
另外,阁下既然对电子线路不甚了解,更换的零件最好按原值更换,这是最基本的规则。

网友:
两个主开关管B极连接的加速电路也要查,更换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我是业余的爱好者,这个周日休息,再修下看了。

网友:
多谢大只佬,换了加速电容后已OK了。再次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