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TEL DP965主板雷击后跑数28,显示器不亮,无报警音。

楼主(2009-09-02):
TNTEL DP965主板雷击后跑数28,显示器不亮,无报警音。一开机一跑数就是28-47就不动了,取掉内存有报警音,开机一段时间后南桥有点烫手,北桥温热。
显卡换过没用。

网友:
你可以先把网卡给取掉呢,如果还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先拿掉集成网卡,如果还不行,再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拿掉集成网卡???是不是指取掉网卡芯片???如果是的话要不要动旁边的元件???

网友:
网卡芯片取掉试过了,还是一样,没什么区别,测电压没卡。

网友:
如果把IO芯片取掉能开机吗???可能是IO的问题,因为他上电自动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