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来看优派显示器

楼主(2009-09-02):
一台优派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正常,屏显亮一下就没,查开关管9977GJ烧毁,请问高手谁知道9977用什么可代换的?
另一台优派开机会不定时掉电,掉电时电源指示灯不亮,按键已换,查电源正常,没有思路,求大家指点,(看来只有换驱动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第一台高压板问题。高压开关管可以从其它高压板上拆。并不一定要同一型号的。只要功能一样。电路相似就可以了。第二台可以监测一下正常时和不正常时驱动板的电压来判断问题的部位。

网友:
AP9977GJ应该是N沟道60V 11A场效应管

网友:
晕到!第一台楼主可以用通用高压条的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了,那个管子什么时候有了再换

网友:
十分感谢大家指点,第一台换班已好,第二正准备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