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帮忙看看这个内存那个那颗坏了

楼主(2009-09-02):
金士刚1G双面的内存ddr400的,能开机进系统,就是老是蓝屏,我用RST测试1M—1024M测试不过去,用分量测试的,帮忙看看是哪颗坏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先换正面的第一颗,如果还不行就换反面的第一颗,

网友:
谢谢2楼 我试试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第一个,先加焊试试,不行换

网友: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网友:
自己顶自己顶自己顶

贝贝 -2 灌水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我只能判断是第一颗,或者是反面的第一颗。

网友:
就是第一颗,用风枪焊一下,不行换吧。

网友:
好像是正反两的第一颗吧,不太确定,期待高手

网友(2009-12-10):
顶顶   期待    这个帖子 到底是那个坏啊   正面第一个  还是正反都坏

网友:
直接换第一片

网友:
加焊第一颗的正面反面2个。 不行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