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12V、5V

楼主(2009-09-02):
一优派显示器,开机正常,但用到30分钟就自行开关,并反复开关。过一会儿又能正常使用,一查其电源板输出12V与5V极不稳定,波动达到1V左右,其电源IC为SG6841S。

网友:
先检查电源输出滤波部分

网友:
自动开关时指示灯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先查电源输出滤波部分有无问题

网友:
12V波动为1V是可以的 但5V波动1V就不正常了  你能确定两个电压都是波动1V吗?

网友:
建议先更换面板按键试一下

网友:
这问题我以前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一类型的机子!我那台是宏基的,把3.3V稳压器换掉就好了,楼主可以借签一下

网友:
键以换,电容也换,3.3稳压块也换.但也不行,5V是同样变动的.都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
应该还是滤波部分的问题,把12V及5V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还没有搞好,没法子了

网友:
应该是SG6841S供电电源二极管问题。

网友:
好的,我再去试搞一下!试试!

网友:
真是才倒霉的,上一个都还没搞好,又来了一个杂牌的机子。灯管亮一下就熄了,同时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灯管熄了后,指示灯也一至在那闪。想灯闪可能是按键坏或者是驱动板吧?于是换了驱动板,但仍然,再把高压板也换了。症状一样(灯管亮一下就熄,指示灯一至闪)。
一查电源板上12V波动到只有9V,但5V是正常的。都不晓得怎么办了。电容等都换了。就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带不起负载不一定都是电容的问题,有可能是反馈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吗?  你换下事实

网友:
换了,没得用的。给电源管理IC的供电电容也换了,都没得用。

网友:
我想反馈电路出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路!赶过去试看一下呢

网友:
等你修好了报告一下

网友:
用外接的灯管試試

网友:
用6841组成的电源,有的5V必须接负载,电压才稳定

网友:
注意版主提的问题    你也不说指示灯亮还是不亮   怎么帮你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