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急啊????

楼主(2009-09-02):
大家好!我遇到一台三星LS19HAWKBQ/XSF(940BW)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测量电源板上的12V和5V电压正常,测量解压板上的1.8V和3.3V也正常,请问大家是哪里问题,谁有这个显示器的整个电路图,请帮忙传一个过来,我在此先谢谢大家了!解压版如附件!MCU用的是SE657MRH-LF

网友:
不开机,电压正常,就请先写MCU程序看看再说了!

网友:
谁知道怎么写,谁有软件

网友:
OVER了,问出这句话估计你修不了了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哦!我也搞过软件升级,可是这个机器我没软件和编程器,该如何搞,难道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必备的工具,是不可能修好这些时代中的电器的。

网友: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有没有工具,请人修吧,在这个情况下你想修好他,应该书是万万不能的,
先写程序,不行再换,再写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开机,电压正常,就请先写MCU程序

网友:
你还是给专业的维修,自己得个中间价

网友:
没有软件,没有编程器 那你怎么写呀,不行的话 你只能换一个通用板了,不过这样的话,你改按键板也很麻烦

网友:
听起来都是高手。既然都是高手,那就帮帮忙吧!谁能提供一下此显示器的mcu程序。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我有主板的bios编程器。呵呵。我的编程器好像能刷这个板子的25L1005MC。现在就需要这个程序。高手们。谁能给一个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