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02):
EPSON R290,拆开电源板发现这2个烧了。不知是什么参数,上图。
资料

网友:
一个是精密电阻 一个是复合MOS管吧? 等高手确认下吧

网友:
电阻是松下 1瓦0.68欧。。另外的一个是电源芯片。。类似与UC3842之类的电源芯片。。

网友(2009-10-18):
一个是保险电阻 1瓦 0.68欧姆 另一个是电源比较放大器, 你用 555带换试试

网友:
一个是电流取样电阻,另一个是8脚MOS管。

网友:
一个是取样电阻 1瓦 0.68欧姆 , 电源IC是FA5540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