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了

楼主(2009-09-02):
早前装完系统都不是这样,今天重装系统发现的,安装完驱动仍然。

网友:
这些接口,xp都自带驱动。。。。。若果没有用到的话,就在 CMOS 设置中全部禁用............

网友:
清空CMOS,重装系统

网友:
安装不上就在CMOS里禁用就好了...有些不用行的.....

网友:
芯片组驱动装了吗?

网友:
BIOS内相关设置不对,用默认设置就可。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你把它们都删除了让系统重让一下这些驱动试试

网友:
配置:主板 MS-7037(865GVM2-LS)、CPU p4(2.4)、内存 金士顿DDR400 1.5G、硬盘 迈拓20G+希捷40G。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 sp3(HP的oem版)全新安装。
问题:设备管理器里面,ECP打印机端口、通讯端口、软盘控制器都带黄色“!”。
已经尝试:清空CMOS、开机箱肉眼查看无件损、手动安装Intel INF 驱动、又用驱动精灵扫描安装驱动、刷新BIOS至(1.3版)最新、重装操作系统并更新。问题仍然,伤透脑筋。
早前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更换硬件,前天发现的问题。

网友:
驱动不对,换张G版系统盘装,在不行就把COMS安全设置下,关掉软驱,把COM口设置成ECP+EPP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一下

网友:
把COM口设置成ECP+EPP
-----------------------------------
并口LPT才有这个功能吧? 串口怎么可能有这个功能?!

建议楼主:
1、读CMOS缺省值,在进BIOS看看是否正确。
2、然后手工重装系统。
3、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打问好的原因?中断、断口冲突否?
4、正确安装芯片组驱动
5、卸掉在刷新重装这几个设备。

还不行,就可能板子问题,I/O或南桥。

网友:
谢谢所有的朋友。

网友:
软的我都试过了,不得行,看来是I/O或南桥有问题,我不想再弄它了。

网友:
硬件有问题了
换IO吧
早段时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IO就好

网友:
搞定。是COM1处的GD75232芯片下面11、12、13脚烧焦了,但芯片是好的。不清楚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中断出错了,清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