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 T20 笔记本

楼主(2009-09-02):
今天接一台 T20 ,拿来上电有待机电流0.05  按开关键触发 电流跳到0.07 就马上掉到0.05
而且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心想肯定是主板短路了。
  拆开机器检查结果发现待机电流变为0.02了 而且触发 电流还是跳到0.07就掉下来。量了待机电压
3V 5V 都正常。于是以为是V_CORE 的问题了。就把V_CORE 的四个绿色电感拆了。触发还是原现象。无奈只好把电感装回去。于是就在主板上到处找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找了很久都没发现有短路的痕迹。于是扔一边不修了。    休息一会
         坐那里就心想会不会是 待机电压电流不够 待不动触发后的电路了。于是先拿MAX1632开刀了 找个好的MAX1632换上去。接上电源  奇迹出现 了,待机电流为0.05 要比原来高了。于是触发
结果好了。就这样糊里糊涂的修好了   怪  怪。。。。。。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1632很少坏啊

网友:
一看就是电压没有开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