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A340花屏

楼主(2009-09-02):
丽台A340花屏,GPU是GF5200/128M/128B
开机显示64M并小花屏,风扇不转。
MATS测A24-A31出错,分析GPU不良。加焊后。。。
用MATS测通过。看到背面掉了几个电容,补好,哈。。。。中花
已为是GPU冷了后不能正常工作,重做GPU,没改变。用MATS测A0-A7报错,掉换芯片还是一样。
没法了,把刚刚补的电容拆掉。。。哈哈。。好了,仔细看了一下,有个电阻给我换成了电容
处理一下就OK

网友:
你的卡正常应该就是一个显存或电阻坏掉,你却把电阻换电容,,,哈哈。。。下次可不要这样了,还好自己够仔细不然你修废它都有可能的。

网友:
像  gf5200  还是蛮耐折腾的

不要看到花屏就想显存  要测试下  显存的 控制线  时钟等
是现存还是  核心  一目了然,就不用花这么多时间了

不过  楼主的  基本功是相当到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我见过4张,三星的显存,修好后没用,放着没多久又坏了,我认为三星显存不可靠。楼主的是三星显存吗?

网友:
4我见过4张,三星的显存,修好后没用,放着没多久又坏了,我认为三星显存不可靠。楼主的是三星显存吗?

网友:
坏了再修呀
不要太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