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叫得我头疼,谁帮我解决一下。谢了!

楼主(2009-09-02):
如图所示,555和R1、R2、C1组成无稳态多谐振荡器,振荡频率约在10KHZ,占空比接近50%。VT2、VT3作为扩大电流用的开关管使用。当振荡方波为高电平时,VT2、VT3导通,向LC放电;为低电平时,L中的储能通过续流二极管回路向负载供电。当过压时,DW击穿,VT1饱和导通,C极呈低电平(<0.7V),使555复位、停振,起稳压和动态平衡作用。

借这个图说一下,我的电源并联型,稳压电路和图中的区别是用光耦代替VT1三极管,当VDD低于5V时,没有问题。当VDD高于5V时,整流输出电压超过10V,电源就会产生啸叫。所有元件中除了开关变压器没换,其它都换过了,还是叫,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
首先这个电源如果是用来做稳压电源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设计得很糟。
按电路图可以看得出来,设计者使用到NE555的第4脚只是用来过压保护,若工作中负载过轻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上升并超过稳压管限定值的话,此电路必会产生间歇振荡。这也就是低频叫声的来源。涉及产生间歇振荡的元件有VT3,L,输出端的50U电容,4.7K电阻,VT1,以及NE555。
此问题的根本,是线路设计上的致命缺陷。解决办法有:
1,重新设计或采用其他的稳压电路。(推荐)
2,增加负荷以使电源的输出电压降至保护值以下。(浪费是可耻的。)
3,降低输入VDD的电压使叫声消失,又或者加大储能电感的电感量一试。
4,将VT1的C极,改接至NE555 5脚试试。如此一来,这个电路就可能实现小范围的稳压了,只是不再是固定工作频率。若改接后工作不稳定,可考虑在VT1的B,C极间接一只103至104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
补充一点。10KHz在人耳听觉的范围之内。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不晓得怎么去说他了。

网友:
凡是做过开发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经历,测试开关电源或在实验中有听到类似产品打高压不良的漏电声响或高压拉弧的声音不请自来:其声响或大或小, 或时有时无;其韵律或深沉或刺耳,或变化无常者皆有.

1. 变压器(Transformer)浸漆不良:包括未含浸凡立水(Varnish).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特别说明: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本人曾在一款72W的充电器产品中就有过带载不良的经验,并在此产品中发现对磁芯的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此款产品客户要求较为严格)补充一点,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2.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特别是应用某些低功耗IC时,更有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本人曾用过SG6848试板,由于当初没有透彻了解IC的性能,凭着经验便匆匆layout, 结果试验时竟然不能做宽电压测试.悲哀呀!

3.开关电源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4. 基准稳压(Regulator)IC TL431的接地线失误:同样的次级的基准稳压IC的接地和初级IC的接地一样有着类似的要求,那就是都不能直接和变压器的冷地热地相连接.如果连在一起的后果就是带载能力下降并且啸叫声和输出功率的大小呈正比.上一篇文章里的PCB就曾犯这样的错误,后来是JACKY WANG指出才得以修正. 当输出负载较大,接近电源功率极限时,开关变压器可能会进入一种不稳定状态:前一周期开关管占空比过大,导通时间过长,通过高频变压器传输了过多的能量;直流整流的储能电感本周期内能量未充分释放,经PWM判断在下一个周期内没有产生令开关管导通的驱动信号或占空比过小;开关管在之后的整个周期内为截止状态,或者导通时间过短;储能电感经过多于一整个周期的能量释放,输出电压下降,开关管下一个周期内的占空比又会大……

如此周而复始,使变压器发生较低频率(有规律的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或占空比剧烈变化的频率)的振动,发出人耳可以听到的较低频率的声音.同时,输出电压波动也会较正常工作增大.当单位时间内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数量达到总周期数的一个可观比例时,甚至会令原本工作在超声频段的变压器振动频率降低,进入人耳可闻的频率范围,发出尖锐的高频“哨叫”.此时的开关变压器工作在严重的超载状态,时刻都有烧毁的可能——这就是许多电源烧毁前“惨叫”的由来,相信有些用户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空载,或者负载很轻时开关管也有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全截止周期,开关变压器同样工作在超载状态,同样非常危险.针对此问题,可通过在输出端预置假负载的方法解决,但在一些“节省”的或大功率电源中仍偶有发生.当不带载或者负载太轻时,变压器在工作时所产生的反电势不能很好的被吸收.这样变压器就会耦合很多杂波信号到你的1.2绕组.这个杂波信号包括了许多不同频谱的交流分量.其中也有许多低频波,当低频波与你变压器的固有振荡频率一致时,那么电路就会形成低频自激.变压器的磁芯不会发出声音.我们知道,人的听觉范围是20--20KHZ.所以我们在设计电路时,一般都加上选频回路.以滤除低频成份.从你的原理图来看,你最好是在反馈回路上加一个带通电路,以防止低频自激.或者是将你的开关电源做成固定频率的即可.
参考一下

网友:
其实有简单办法呢,接电源,负载,绿线端接激活后,用一根木棍,铅笔什么的依次按压怀疑的原件,如果声音消失或者变化了,就是这个原件了。我有个全汉的电源就是开机尖叫,后来发现是一个变压器在叫,灌了点404进去后就不叫了。

网友:
同意上楼说法,

网友:
这种用555的电源我也制作过,确实其叫声叫的人心烦,不用此电路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