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 通病

楼主(2009-09-02):
首先说一下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

故障点在电源板和主板之间的接口上面.
该机器以前经常被主人拆解,每次闪黄灯的时候,主人将机器拆下来后再安装回去之后,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过一段时间之后故伎重演,直到今天再演就不灵了.
客户拿到东芝售后中心去过,售后中心检测后告诉客户需要更换显卡.

机器拆解之后,用放大镜看到电源板和主板之间有虚焊,在显卡板和主板之间也有虚焊,同时显卡还有花屏.
以上结论是经过N次反复操作后得出来的结论.
重启先将显卡芯片加焊之后,加电电流上来了.但还是不显示.再分别检查和加焊电源板/显卡板的虚焊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把这个搞好之后再整另一个,在反反复复的测试中又会使另一个地方出现故障.这样差一点成了一个死循环.
这两个地方是整了很久的,最后没有办法了.就用做BGA的方法,直接给电源板和主板之间的接口上去.成功好了.这几个重要的地方好了,再次加电之后,外接可以显示了.接下来接液晶显示器.测试不亮,外接OK.故障在显卡板上面接LCD连接线的卡槽又松了.后现三翻两次竞然还把这个白色的卡槽给整掉下来了.只好又得新更换一个新的.更换好后.加电显示.   OK!这机是老大,我不惹你了.就这样,我惹不起跺还是没有问题的.机器上好镙丝之后多次测试.一切正常.
这台机器得出一个结论,在主板上面接显卡槽的地方是最不好加焊的.一不留神就连焊了,一连焊就得花很长的
时间去处理它.
.

网友:
不错,,,,写的挺好的,

网友:
这个几年前就知道了,这是老机器了,可以在接口上加焊,不会连焊的,只要你焊接过了关的

网友:
看来焊接这个基本功不能马虎,以上的经验之谈谢谢LZ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过,焊电源板的接口扣板,OK

网友:
这个板我修得多了,一般加焊主板和电源板的接口处都会好(另外显卡的排线接口也容易脱落)这些接口处加焊后最好打上AB胶。在工厂一般都换新的。

网友:
我的机器就是这样,马上试一下

网友: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 都说一下吧

网友:
电源板不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