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技嘉GA-K8NE 诊断卡显示代码66 经检测显卡没得问题,显卡插槽也清理过!

楼主(2009-09-02):
开机从FF 50 C1跑到66就不跑了  显示器不显示....显卡确定没有问题...主板型号:技嘉 GA-K8NE

网友:
显卡供电查过没有?正常不?

网友:
B8  B10  3.3V及3.3V辅助电压没有..其它均正常.请高手们怎么解决?  刚学习不久.忘见谅.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B8和B10都有电压 刚才看花眼了.  经检测..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烧坏现象..上香蕉水,用焊台吹了吹.南桥旁边的场管及电容.  插上显卡.问题解决.呵呵.   谢谢大家的关心了!谢谢了!

显卡电压全部均正常.但就是不显示..故障排除..

网友(2009-12-16):
回复 网友A:

可以說明一下是哪個位置的 電容跟晶體嗎??

网友:
桥虚焊了,只有一个桥吧?

网友:
不烤下桥以后夏天到温度高又需焊。

网友:
明显的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