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用编程器刷BIOS提示型号不对,刷新不成功

楼主(2009-09-03):
我前面的帖子里也已经详细说了我的主板的问题,型号是INTEL的D845EBG2,开始老是提示BIOS错误,换了电池后就干脆不亮了,走码到E9和EA,在这里查找了相关帖子都说是BIOS问题。我也并且在这里的BIOS区里下载了很多D845EBG2的BIOS文件,都是一样的大小512K。但为什么我把主板拿到有风枪的维修店里,维修师傅用编程器刷新BIOS时,老是出现“型号不对,是否继续”的提示,没办法只有点强制继续后,在擦除到中间进程时就提示“擦除失败”,无法完成整个刷新过程,BIOS芯片也无法再使用。维修师傅说是文件的大小不对,但我表示怀疑,因为我在这里通过搜索D845EBG2的BIOS帖子,下载的好几个都是同样大小的文件,请问各位老师到现在该怎么办?我急着用这个主板的!拜托了!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芯片再刷写

网友:
在编程器里提示不对和数据无关,叫他换个芯片在刷写

网友:
是我专门拿到维修店里找专业师傅修的,可他搞了几次老是说型号不对,换了在这里下的几个BIOS文件都是一样提示,因为我也不会用编程器,所以我不知道维修师傅开始选择是否正确,我想知道,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呢?

网友:
编程器 不支持芯片型号或接住不量

网友:
要看清楚芯片上面的型号,然后再在编程器中选择想对应的器件。

网友:
如果BIOS刷新不成功,看BIOS能不能支持刷。编程器可不可以刷这个型号。或找一个型号一样可以刷的BIOS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