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去网的原因

楼主(2009-09-03):
我用的是房东家的局域网:但有的时候能上网和qq有的时候上不去qq和局域网,打开我的网上邻居却显示已连接,而我的显示屏的右下角的小电脑双击后数据包却没有任何工作,这是为什么啊?怀疑是ARP病毒的问题,整盘杀毒也没用啊?重装系统也没有用,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吗?请高手赐教.....无比感谢!顺便再问一下中了ARP病毒怎么才能清除?

网友:
是你的网络设置有问题!你打开网上邻居-本地连接看看!本地连接的属性,把internet协议全调整为自动!

网友:
有可能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网上邻居显示已连接,仅说明电脑和路由器建立了连接,还需要我外线连接,才算连接成功。所以,有可能是猫或收发器(光揽用)的问题。

网友:
调到自动获取IP
不行就重启下路由器,或者重新设置
在不行加个独立网卡试试,
你那里有没有封路由器啊

网友:
跟据楼主的描述,我给你几个方案:
1.本地以连接,只能表示你的网线跟房东路由或者交换机连接,这个有无网路没什么关系。就算你没网络,本地连同样会连接上。
2.有句话你说的根本上了,就是数据接收,数据有2种,一种是路由发的数据,一个是你电脑接收的数据,缺一个你网络都不通。
3.你重光过系统了,还是不行所以不存在病毒问题,更不存在楼上几个说的把IP调成自动的问题。
4.楼主说了中什么ARP病毒,我觉得楼主应该没这么幸运呵呵。可能性不大。

综上所述:解决方案1.让房东把路由重启下。2.把网卡网线全部拔掉换别的电脑上看看。我估计你也没多的电脑。4.检查你跟房东的网线距离。50米以内关系应该不太大。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电脑抱到你朋友或者房东家,一插就知道,网卡和网线有没坏了。

顺便问你下你哪的。我QQ:41351426  。基本全天在你可以问我。

网友:
会不会是IP地址和DNS……之类 的设置有问题?

到带网络的安全模式下去试试

网友:
好笼统。。。闷闷

网友:
很间单的,上不了网的时候你就看能不能上路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这样说,很有可能是给人断网了,现在有很多限速的软件,可以限制别人上网的,我就是这样,我和别人共用的,我就有软件限制哪个人上网了!!!呵呵,够黑了吧,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网卡自适应是在百M上,把速度强制切换到10M上

网友:
这个你问题你把网卡的速度修改为10m的看看、给网卡给一个固定的地址,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个网线

网友:
自动获取IP与DNS的问题。只要将房东和你的电脑都分配固定的IP和DNS。

网友(2009-10-17):
有可能是网线问题。。上次给租在邻居家的一外地修电脑。。就碰到这样的。。显示已连接。。但就是上不去。。而连接在同一路由上的其他机器都好好的。。后来无意中发现网线中8根线的排列顺序全乱了。。被我换了两水晶头就都好了

网友:
你首先要判断局域网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在看上网是否正常

如果局域网正常

1 可能你房东的电信网络不好  (线路问题 如网速不达标等)
2  局域网种有人占用大量带宽  (BT下载等)

局域网不正常
1  网线
2  病毒(正当波 冲击波.. (ARP之类)
3  局域网的路由 HUB性能不良
4  网卡  电脑等

网友:
强烈建议检查网线,,我弄的也是这样。。客户老是提示不能上网,

网友:
网线老化了!如果你确定路由那边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网线、网卡、交换机、路由器各个查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这样说,很有可能是给人断网了,现在有很多限速的软件,可以限制别人上网的,我就是这样,我和别人共用的,我就有软件限制哪个人上网了!!!呵呵,够黑了吧,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引用 网友B:

你是够黑的 我和房东也是共用的宽带,他电脑里装了P2P终结者,聚生网管,等软件 他一开软件我的电脑就报警,攻击机器的IP和MAC一目了然,虽然隐藏了IP和不停的换IP MAC 也是没有用的。那ARP的数据包是成千上万个被拦截,反过来我再搞个软件攻击他的机器,没办法他开这种恶心的软件我就 以牙还牙,让他自己上不了!他拔网线我就用自己另外一条线路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使用和传播这种软件恶意限制别人网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从新起动房东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强壮男儿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从新起动房东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这样提
http://iknow.baidu.com/question/5107649.html?si=6

网友(2014-11-19):
这个局域网分有线局域网和无线局域网,如果是无线局域网,可能是他把猫断开了呢,路由器还开着,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有线局域网,他的那边如果开着迅雷之类的下载软件,下电影什么的,你这就用不了,什么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