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城ATX-300p4里330UF/200V电容能否用470UF/200V代 ...
请问长城ATX-300p4里330UF/200V电容能否用470UF/200V代用?

楼主(2009-09-03):
长城ATX-300P4里的大电容330uF能否470uF代用?还有C3866各极电压值是多少?请各位老师帮助!谢谢了~
长城

网友:
可以代用的,但是充电的电流要大点了。C3866多数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C-300左右,B是-0.3,E接地的。

网友:
电容耐压不低于原标电压值,容量太了滤波作用还好些。

网友:
这个是起倍压的
是不是功率有影响
】
之前修冠捷的一个液晶 170/400V就用100/400代的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