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盈通478的865G,上赛扬1.8G无vcore,上2.1G正常,请教各位。

楼主(2009-09-03):
一块盈通478的865G,上赛扬1.8G无vcore,上2.1G正常,疑惑呢?请教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cpu本身的问题,与发出的vid有关吧,谁又比较详细的解释呢?谢谢啦

网友:
CPu座空焊了吧,加一下试试

网友:
865不支持C1.8多的是

网友:
有些865是不支持C4的0。18工艺的U。有些C4 像1。8,工艺是0。13的就可以上

网友(2009-10-18):
865有的不支持400外频的U,所以电源管理芯片识别出去该U。。现在风气真不好。不懂得到处乱说。。

网友:
上赛扬1.8G无vcore。。

和CPU的核心有关系。NORTHWOOD 核心的,按照865的设计标准,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
865主板不支持这种cpu的。

网友:
跟内核设计有关,我这边有些865的,比如建基早先的865的板子就支持C1.7 C1.8的,反而不支持CD的;还有些板子支持CD,C2.0以上的,就不支持低的;有的CD P4都支持,不支持C的;有人来卖CPU,我先看看CPU型号,假如是C的,不管大小,好的一律5块;假如是CD的,先上到不支持CD的板子上测试,然后告诉他CPU坏了,要是懂行的就说可能主板不支持吧,不懂的(特别是从单位旧机器上拔了带出来的)就跟我换个鼠标垫什么的;。,。。。经过如此置换,我用7毛钱一张的鼠标垫,一年下来,换了15个CD,7个P4,3个(775的);上次就差一点换到个双核的,可惜被后来的一个顾客觉和了!

网友:
VRM版本不一致.865扳子一般是VRM10以上,而1.7时代的版本较低

网友:
小胡,咱月饼老师在七期课堂上讲过哦,,翻下笔记重听下录音,你就有答案了,在八期是做重点讲的.

网友:
孙老师说的对!:和CPU的核心有关系。NORTHWOOD 核心的,按照865的设计标准,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
又学了点经验,以后当JS有经验了!

网友:
好像是848P以上的主板都不支持C2.0一下的CPU吧。

网友(2009-11-19):
和CPU的核心有关系。NORTHWOOD 核心的,按照865的设计标准,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
刷下BLOS 试下 要还不行就真滴不支持了

网友:
频率不对,不支持,网上有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