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进水问题

楼主(2009-09-03):
一个IBMT22的老机器给同事不小心进水了。  刚进水我就把电脑给拆下来给吹干了,我先裸机可以点亮   我便装起来不料,装上后就点不亮了,代码有时跑28-38-32   有时跑28-38-49-69-D2就卡住了,但是跑D2的时候比较多,屏就好象有背光,但不显示开机画面,按键盘也无反,,,在这请问各位这个跑D2和32一般是哪儿的问题。。。   有的时候偶尔可以点亮。。。。

网友:
应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再接着干燥一下,可能水分没有完全干燥好

网友:
电脑现在好了,,我重新接了一下好了。。。可能是没有接好的原因吧。。。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了我还没有修好,,请给一个意见。。。现在的情况是单独接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开机。。一起接不可以开机,,,但是一起接是可以关机的,,,别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