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被雷击

楼主(2009-09-03):
一台R52被雷击,接稳压器有短路,取板,查3.3V短路,烧电路,网卡烫,取下网卡,电流0.07A,正常为0.05A,还有点不对,先不管,开机,能正常开机,上好。进系统,无声音,看设备管理,在系统设备中声卡有感叹号,换了声卡一样,是南桥还是声卡电路有问题,谁有图纸没的

网友:
把猫拿掉看看

网友:
拿开了的,现在就是声卡不对

网友:
既然换了声卡,接着就轮到桥了.

网友:
重装个驱动试试

网友:
先装个系统看看。不要急着做桥。

网友:
功放芯片有没有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