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有奖!)维修基地工具盘(光盘/U盘)软件收集、制作建议都发到这里

楼主(2009-09-03):
小弟想做个维修时用的到软件把他集合下 做个可启动的维修光盘。小弟时间有限,收集的软件不多
在这里呼吁下大家有好的软件,维修时要用到的软件.给我个地址,可以跟帖,我会尽快做成光盘上传给大家使用。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给大家做点贡献.

=============================
根据 诺天工作室 的提议,我们决定组织大家共同来完成这个任务。做一个维修者常用、实用的工具盘,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YZZ163 2009.9.12

1、第一步,软件可将光盘版里的拿一些出来,然后到各版块找(用搜索功能)一些,同各斑竹联系找一些,基本就够了。

2、各位参与本项工作的(提出好的建议、跟汇总帖、帮助测试等),将根据工作量给予1-5个威望,1-500分积分奖励。

3、软件的汇总帖可用下面的格式列出地址就行了,其他具体事项请各位用短信同 诺天工作室 联系 。

网友:
共享了软件的您,请留下联系方法.我将在做好的第一时间里发送给您. 我Q:124226037

网友:
显卡测试程序我已经上传我不少,找一下

网友:
光盘的这里有一个了,可联系下做的更好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6395-1-1.html

光盘版的就用上面那个继续完善,如果需要同作者联系我可做协调。

我建议你起头做个U盘版的如何?

本帖作为 维修软件 汇总帖,大家将本站的所有维修软件的连接汇总于此。凡参与汇总的,给予积分奖励。

网友:
要U盘维修软件吗?

网友:
要是能集成1802的程序,那修到IBM的T4本本就不怕报错了 直接用光盘刷,方便很多!

网友:
软件汇总示例贴

笔记本工具类:
一、点位图浏览:
1、汉化版 IBM点位图“castw”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2、四种点位图看图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3、点位图BV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4、点位图阅读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5、请教版主关于点位图软件BoardView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6、点位图操作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7、请教Test Link Drawing Program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用呀?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8、点位图软件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9、点位图查看软件CASTW显示空白解决一法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10、浅谈各类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11、常用点位图阅读器下载(推荐,无边思绪版主发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12、如何查看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3%CE%BB

网友:
显卡维修类:
1、显卡软件集中帖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0730-1-1.html
2、【winson_tang】精华帖子专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1362-1-1.html

内存维修类:

硬盘维修类:

其他的请大家补齐。。。。

网友:
维修工具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成:

1、大家将日常维修中需要用的维修工具软件按上面类别列出自己常用的软件名称目录
2、收集汇总各种维修软件
3、制作成维修专用光盘、U盘

希望大家都来参与,共同做出一个高质量、使用方便、功能齐全的工具盘。

网友:
工具盘的系统按DOS、WINPE两个系统,大多数维修软件都能满足。有些特别的软件需要作成单独映像文件运行。

U盘容量可考虑1-2G,光盘用650M VCD或8G DVD格式,也可根据情况做成单独分类一张,比如:
显示工具盘、内存工具盘、硬盘工具盘等。。。。

建议光盘版由 我心地飞翔 制作,U盘版由 诺天工作室制作。如果在编写批处理、映像文件、调试有问题的话,我可一起来做。

请大家共同策划提出建议。

网友:
在这里感谢下 本本波 版主的软件 想来版主的建议一定错不了。 因为我只会点主板 别的还没学,所以不知道斑竹所传软件的用处。 各位朋友来看看 指导下我。

网友:
文件目录分配规划(请大家修改)

\
|----DOS
|       |----notebook
|       |----monitor
|       |----hd
|       |----other
|-----WINPE
|        |-----notebook
|        |----monitor
|        |
..............

请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比如 本本波的1802的程序,放在:

DOS\notebook\IBM\wireless\1802.exe(可执行程序)
DOS\notebook\IBM\wireless\1802.bat(菜单批处理)
DOS\notebook\IBM\wireless\1802.doc(txt)(使用方法简介)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的维修软件还是在硬盘下比较好!没有必要做成光盘

网友:
我是把U盘做成一个启动光盘,和一个启动U盘,修理机器很是方便(装个系统也很方便),不用接光驱,插个U盘,和硬盘就搞定。
把U盘有用的东西用7Z压到光盘里,就不怕U盘中毒了~~~~~

网友:
硬盘的容易被修改,被传染病毒。。。还有个问题:携带外出、使用都不方便。

网友:
DOS用DOS联盟的DOS7.1和一些工具软件为基础。
WINPE用老毛桃+外置程序方式为系统基础软件。
把U盘有用的东西用7Z压成WMI映像。

网友:
笔记本工具类:
二、解密类:
1、DELL笔记本密码解密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2、笔记本电池解密软件ACCPLUS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3、ibm 0175报错修复 解密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4、笔记本的解密数据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5、IBM 解密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6、使用fisterase命令那两条解密命令是什么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7、ATAPWD硬盘解密软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8、SONY笔记本通用算号程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D%E2%C3%DC

网友:
希望大家整理收集,在后面跟帖。

网友:
收集和整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谢谢管理热心的帮我, PE的版本我已经准备好了 30M的版本 软件太多了也没用。在这里希望大家多多提建议,上传软件和发下使用心得。

网友:
1、第一步,软件可将光盘版里的拿一些出来,然后自己到各半块找(用搜索功能)一些,同各斑竹联系找一些。基本就够了。

2、各位参与本项工作的(提出好的建议、跟汇总帖、帮助测试等),将根据工作量给予1-5个威望,1-500分积分奖励。

3、软件的汇总帖可用上面的格式列出地址就行了,其他具体事项请各位用短信同 诺天工作室联系 。

网友:
上传一个Winhex15.2 完美汉化版

网友(2009-11-22):
楼上的能把使用说明写写吗?

网友:
有的文件太大了。权限不够,上传不了。楼主看有哪些需要的

网友:
据说这是WINDOWS下载的MHDD,楼主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想了很半天觉得少了点东西 原来是少刷BIOS的程序 现在主板BIOS出问题的也不少 建议加上刷BIOS的程序

网友:
看了下 清除cmos感觉是个鸡肋 假如根本就不能从u盘或者光驱启动 怎么能清除cmos
=============================================================
比如像联想的笔记本可以按F12 选择启动 但是近COMS要密码 难道你还拆笔记本吗??   ----诺天工作室

网友:
可以加一些分区工具象EPM这样的!~ 刚下载 有些功能还不完善!~

网友:
有需要U盘量产工具
可以到数码之家找那比较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优盘检测和启动工具 USBOOT

网友:
U盘超级工具大全:
有的可能和xjktgelinhai类似。
刚才没有传上。。。

checkudisk v5[1].0.rar

550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虚拟U盘 V1[1].10 注册版.rar

网友:
我有个想法:版主可以做成小盘的来发行。小盘CD的:250M左右。那样携带起来比较方便点。DVD:2GB左右。还是发行DVD的小盘比较好点。最起码空间问题解决了。这个只是我个人建议,望版主采纳。

网友(2009-12-25):
建议再加几个温度检测和硬件检测的工具,还有系统稳定性检测类的软件
3Dmark   显卡温度检测  硬件型号检测等等    有空间的话把常用驱动也集成进去

网友:
既然是维修工具,也要加点数据恢复工具进去,上面什么工具都有,数据恢复这个是一定要的,数据无价吗,

网友:
mhdd的一个未知版本。我进入后的首个届面如下图

通过“shift+F3”检测硬盘。这个版本的MHDD可以检测到现在系统盘中自带MHDD检测不到的硬盘。
下面附件是我从工具盘提取出来的。我放到U盘中直接用DOS命令能运行,但选择硬盘启动扫描后又退回到MHDD所在目录。希望能把这个工具集合到工具盘中。

网友:
MHDD 我用SATA测试没启动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1-28):
呵呵,推荐一个工具让楼主参考一下,有个叫“设计天下爱神之箭超级启动盘 3.0 Pro”的,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里面的那个pe系统,做起来很有特点
我经常碰到有很多pe系统进笔记本,很多东西都加载不起来的,但是这个pe系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个东西,希望楼主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