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长沙电信可以路由吗?

楼主(2009-09-03):
以前听说可以,不知道现在行不行?

网友:
自己买个路由试,别人说的都不会准的。

网友:
搞个路由一试就知道。就这么简单。

网友(2009-11-13):
还有不能用路由的?头次听说!
只知道用了路由不能开网站.只能上QQ!
能上QQ说明网已经是好的,具体解决方案baidu下吧!

网友:
湖南电信不是搞了个星空极速3.3么, 调路由的话要破解账号和密码。

网友:
长沙电信可以用路由,一般不捆绑星空极速。

网友:
可以的,我是长沙的,一直用长沙电信路由上网,一个宽带,3个人分!

网友:
星空极速升到3.3可安装3.2版本,然后用截取工具把真实的帐号密码截出来,再设进路由器里
但是一个帐号三个分好像会出现黑屏弹窗,说什么多台非法共享上网
另外有的路由器里有星空极速专用的拨号版本的,可以试试后面的拨号方式

网友(2009-12-18):
湖南的电信一般锁定端口的,就算破解了星空极速的账号,但是,有个副作用,端口使用过多,还出现你当前非法共享,导致电脑不能正常上网,不影响已经上网的电脑!

网友:
我一直用电信送的华为HC522做的路由3人用,只是要破解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