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机型,触发后电流0.1A故障

楼主(2009-09-03):
接一台进水的A8J,进水位置在南桥82801GBM与KBC(M38857)之间。清洗后,触发电流0.1A。南桥发出的SUSC#与SUSB#均无电压输出,重焊KBC,更换南桥,仍然为0.1A,SUSC#与SUSB#仍无信号,量PM-RSMRST有3.3V。南桥晶振起振,供电+3VSUS正常。
求助高手,南桥什么情况下才发出这两组信号呢。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没满足吗??

请高手帮忙说明。先谢过了。

网友:
这些电路我也不是很能看懂,学习。。。。

网友:
按二楼的图示PWRBTN电压有跳变之后,SUSC#电压就会出来了,难道是换的南桥有问题??郁闷中。。。

网友:
你那个应该不在桥和EC上,查一下FORCE_OFF那部分线路,应该把SUSB和SUSC拉掉了.

网友:
没有修过,期待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FORCE-OFF是个什么信号呢。

网友:
FORCE_OFF#是一个保护信号,当检测到板子有问题后会将板子上的电全部拉掉,只留下EC的供电.

网友:
了解了,但是二楼的图纸我个人觉得VCC_RTC部份应该要加在前面。我这台机就亏在这里了。

网友:
我有台神舟的 也是这个问题 也是喝过水的 开机0.01  指示灯 都亮的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就是南桥的坏了,别犹豫了,换吧。

网友:
是么?是南桥坏了么?期待解决中?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坏

网友:
南桥已经换过的,之前南桥拆下时,四分之一的脚都氧化了,焊盘全是苹果汁,黑呼呼,还粘得还久,猛洗才干净。
目前的状况是:已修复了。不是南桥的问题。看图

VCC_RTC共有四路进南桥,一路直接进南桥,另外三路经过电阻进南桥;
当初查的时候没有查R209/R210/R211,后面量到此三颗电阻无穷大。

更换后触发正常了,亮机了。

谢谢各位的指教与意见。想再问一下:这三路电压,一路是Clear cmos用的。另外两路的信号:INTRUDER#与INTVRMEN,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再次指点,谢过了。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不错呀

网友:
后面又出现一个小问题,开机反应迟顿,按开机键后十秒左右机器才亮。直接更换掉南桥晶振的的两个滤波电容后,触发正常了。

希望对其他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后面又出现一个小问题,开机反应迟顿,按开机键后十秒左右机器才亮。直接更换掉南桥晶振的的两个滤波电容后,触发正常了。

希望对其他的朋友有所帮助!
引用 网友B:

以前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路过,希望我快快成长。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发帖的人